thinkpad这三个信号是从哪儿发出的呢

楼主(2017-01-12):
thinkpad S230,图中黄圈中,分别是键盘上的左中右三键,图纸中找不到出处,只有出现在键盘和指点杆电路中,不要说EC哦,EC没有这三条线。
指点杆和触摸板的图纸又没有,很是困惑,求教

网友:
可能是小板的。。。。。

网友:
键盘电路不熟

网友A:
连接到触摸板的左右按键以及控制杆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接到触摸板的左右按键以及控制杆电路

那就是说连接到电路图中没有地方了

网友:
我看也是这个意思

网友:
会不会还有一部分分开的图纸呢

网友:
或許只是接個電容接地,不連其它地方吧

网友:
可能是连接到触摸板上的

网友B:
应该进触摸板的芯片

网友C: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没人解释吗

网友:
应该是触摸小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了

骗人~没收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进触摸板的芯片

触摸板是正常用的,移动、左右键都好用。只是键盘上的指点杆和左右键用不了,所以才找信号从哪儿来

网友:
键盘表示没修过

网友:
加分鼓励 了

网友:
看不懂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