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80s BIOS

楼主(2017-01-12):
K580S 3代I5独显  DA0TWCMB8D0 REV: D   BIOS    淘宝购的测试是好的 一个4M   一个2M

网友:
自己先抢个沙发,

网友A(2017-02-23):
我的机器是不触发 刷了试试 一会回复

网友(2017-04-11):
引用 网友A:
我的机器是不触发 刷了试试 一会回复

你的刷了好了没有呀

网友:
我的是没有待机电压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2017-07-19):
刷了  机器通用的ME?
开机快吗?

网友(2017-08-27):
我刷的4m  ok的。大家放心下载,,,,,,,,,,,,,,,,

网友(2017-10-05):
下载一个看看 我的机器是会掉电 看刷了有没有用

网友(2017-11-14):
正好用,下载试试。。。。。。。

网友:
下载一个看看,现在故障是跑到1.46A 不显示

网友:
刷了,电流跑1.27A ,更低了,不显示,应该主板还有别的问题吧,继续修中!

网友(2018-03-02):
这个BIOS开机快不快

网友(2018-05-12):
我的I7应该也可以刷吧··········

网友(2018-08-11):
亮机慢,别的都正常,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 哪个是EC 哪个又是桥的呢? 那位兄弟知道说一下 谢谢了

网友(2019-01-06):
手里现在有一台,开机触发躶板上电到1.2A左右掉电,不插内存不掉电。刷个程序试试看先。

网友:
测试OK我的已经秒亮机

网友(2019-07-08):
2m的是ME  4m'的是主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