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其妙修好sy-I5P4LE4-L循环代码2B到C1,复位灯一闪一闪

楼主(2017-01-12):
主板型号:sy-I5P4LE4-L故障现象:不显示,循环代码2B到C1,复位灯过几秒就闪

修好方式:摸索着搞了几个地方,不知不觉修亮机了,但不知道为什么,下面是整个维修流程,希望有经验的朋友能提醒下,谢谢。

主板各元件都有不同程度腐蚀,不检查了,直接上ATX电源,结果代码跑到2b就跳回到C1,不停反复循环,复位灯过几秒就闪一次。
搜索了下迅维网同类故障,未果。刷bios,未果。
找了下主板教材,里面有提到:复位灯有规律的闪,属于有复位,按照不跑码修。(一边复习主板软启动一边摸索修,走了很多弯路)

弯路一:误会了图片中的0.95V是不正常的桥供电

老主板,搞不清楚这些供电谁是谁的,参考当年月饼老师给的一个桥供电总结。

扒开SB的散热块,发现是型号是GB,属于ICH7,迅维一下,没找到图纸。于是打开电脑里的几张主板图纸,发现主板G41A-M7S-V6.6S是ICH7的SB,于是套用月饼老师对G41的供电总结,断定它是1.1V桥供电,不亮机可能就是因为它,修它。(当时故意拉低BIOS的第1脚CS#,不让机器跑码,辅助判断是否有哪个供电不正常,结果发现了这个0.95V)。
跑线产生这个0.95V的芯片……
发现运放+MOS管为其供电方式,奇怪的是产生这个1.1V供电的MOS管,G级与S级之间,有个1K的电阻,竟然有MOS管的G级和S级通过电阻相连的???

(mos管S级应该是从板层进入的SB)。
MOS管的G级受控于LM358的7脚输出脚,很不解,怎么有mos管的G级和S级相连的。示波器抓波G级研究一下这个电阻的作用,发现运放输出脚7脚,输出的12V不到几十ms就变成了1.9V。mos管的D级连1.5V,s级变成了1.03V。

弯路二:判定运放LM358输出不稳定,换运放
找料板,更换LM358,上电,S级仍然1.03V,way?
再示波器抓波mos管G级,依旧几十ms后,g级从12V下降成了1.9V,分析了下,估计这个mos管G级和S级之间的电阻,起的就是这个作用,把12V下拉为2V,此处的s级2V电压,对运放输出的12V而言,类似GND,只要后级输出1V左右就可以了。
那么之前测量的0.95V是怎么回事???
再拉低BIOS第1脚,上电测试,发现此处供电又变成了0.95V,呵呵,原来拉低BIOS第1脚,会影响部分电路。那么此处供电正常为1.02到1.03左右,它到底是不是1.1V桥供电?是不是维修方向错了。

百度一下,找到了相关介绍——Intel 945芯片组,
于是,打开电脑里面映泰I945P-A7A-ISL6322-RTL8100C-IT8712-ALC655(Intel I945P + ICH7)作参考。对比一下,这些供电都是谁的,是否正常。

发现问题了,它应该是桥供电1.05V。

冷静下,回到原点,重新开始,按照2b代码故障,查PCIE插槽,除复位过几秒跳变一次,其他正常。
查内存4个供电

1.92v的内存供电,比1.8V高了1V多,姑且算它正常吧,查其他条件都正常,只是这个负载供电不正常,排阻靠近内存一端,有0.95V,有几个0.24V。排阻远离内存插槽的一端,全部0.95V,不确定是否是它的问题。找了个好的945主板对比,发现未上电之前,靠近内存插槽的一端排阻,有几个是0.24V,上电后变成0.54V,有的变成了1.2V左右,反而是远离内存插槽的另一端,一直是0.95V。

再次回到原点,一边复习笔记本软启动内容,同时对比修主板这个循环跑码故障。
上775带灯测试座,发现有一个地方特别亮

找主板书775cpu的顶视图,找到了位置,查图纸,发现这个信号通往SB,郁闷,SB有短路?又进入了一个误区。
最后咨询老板,老板说,你找个好的945板对比下。
对比结果发现,这个地方就是比较亮
最后刮线8对DMI总线的对地值,都是329左右。
查lpc,这部分理论完全没有印象,不好在店里看视频资料,于是直接加焊IO。结果由于搭锡,烧了IO,更换一个后上电,主板完全不跑码了,测量PCIE的时钟13、14脚,0.4V电压。测量开关板复位排针3.9V,但是CPU供电从以前的1.2V变成了现在的1.5V,感觉情况不对,查vid资料,发现1.5V属于正常cpu供电范围。

再次回到原点,查PG。查cpu供电芯片数据手册,找到pg脚位,发现其发出的pg是通过一个电阻上拉,直接到的SB,另一个跑线不出来,怀疑自己是否找错地方了,于是,万用表蜂鸣档,拿着铁刷满主板刷,希望碰到一个相连的三极管……
最后从时钟芯片的EN开始倒查,发现其EN是高电平开启,也是一个上拉搞定。

再次回到原点,由于镊子被插槽挡住,无法准确找出跑线pg到SB过孔的准确位置,只能怀着试试的态度,用表笔戳SB旁边和那个pg相连的地方,蜂鸣档能响就是哪个。结果都不响。无奈之下用两根手指,指甲捏着这个地方,大概估一下,最后判断出cpu发出的PG,确实直接到了SB内部,只是非常的靠近桥的边缘部分。

再次上电,准备查其它条件,跑码了???一路跑到7F
插独显(此主板无集显),亮机!!!
就这么亮机了??
去了躺厕所,想理清思绪,怎么弄亮它的。
回来加焊了下刚刚表笔戳过的几个地方,尤其是桥旁边的822排阻,cpu供电芯片发出PG的上拉电阻,和附近的三极管

手捏桥VRMPWRGD的地方,应该不会对虚焊有影响吧,附近几个822排阻有虚焊?被表笔戳过,短时间能接触了。换IO导致的?之前换IO后,上电时故障现象是不跑码……
原因在哪,原理是什么,希望看帖的朋友,有遇到过的,能提醒下,谢谢

网友:
楼主发帖真是用心了 加分鼓励发帖

网友A:
老主板,带的静电非常多,你左戳一下右戳一下,静电就消除了,主板就好了。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维修不易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主板,带的静电非常多,你左戳一下右戳一下,静电就消除了,主板就好了。

谢谢提醒。
我觉得万用表戳来戳去,对主板,有放电,也有充电。
测试电容好坏,测MOS管好坏,表笔也会给其充电。
比如测试FSB总线是否断线,NB和CPU座子是否空焊的时候,我找到了那个带灯测试座里,唯一的比较亮的信号与主板外部连接的地方,发现有个电阻作上拉。
当时一表笔戳在带灯二极管那,另一只要表笔搭上拉,结果测试座上的这个灯亮了,同时还有另一个灯也亮了。可见,万用表的表笔,可以替代CMOS电池。
至于消除静电,放置几天的裸板,还有静电么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不要修了。换板子算了。

网友:
自915时代开始,Intel的南北桥之间都是DMI总线通讯,这个DMI总线也是需要供电,它的电力数值就是按照Intel白皮书标准便是1.05V。当时915时代,南北桥核心供电都是1.5V左右,因此这个DMI总线供电,有用运放稳压的方式,吧内存或者桥供电转换出来。而到了G31时代,北桥供电降低到1.2V左右,那这时候有的主板就直接借用北桥供电来做DMI总线供电,到了G41时代,北桥供电变成1.1V,那么就更能直接借用。这个DMI总线供电偏低,也会导致不跑码或者跑乱码。

网友:
发帖也不容易啊''

网友:
这板子修的虽然板子不太值钱不过花的功夫跟态度值得学习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