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先锋LED-32B500液晶电视机灯珠的维修

楼主(2017-01-13):
再谈先锋LED-32B500液晶电视机灯珠的维修:近期接修该电视机,开机,有电视伴音,无图像,用手电筒照射屏幕,有瘾约图像,关机开壳,测量灯条输出电压20多伏就降到几伏,根据经验,灯珠有损坏的,恒流电路保护,开屏,用20V稳压电源分别检测三个灯条,发现有一条不亮,用换下来的好灯珠从灯条上剪下来,去漆,焊在灯条上,复原机器,试机,OK!!

网友A:
你是直接剪一段灯珠焊上去,还是一个个灯珠分别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直接剪一段灯珠焊上去,还是一个个灯珠分别换的

你好,用万用表100K档分别测量每个灯珠,把坏的取下,再焊上剪下的灯段,呵呵!!

网友:
给力啊我只能这样说

网友B:
能或说一下20V的稳压电源测试,可以用普通的20V直流电源测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或说一下20V的稳压电源测试,可以用普通的20V直流电源测试吗

你好,可以的,测试时间不要太长!!

网友C:
你是灯与板一起剪下来的呀,,这也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灯与板一起剪下来的呀,,这也很好

你好,这样方便,焊灯珠有一定困难......!!

网友:
楼主是直接简版的

网友:
没分没分没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