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50_T10N掉电

楼主(2017-01-13):
东芝L750_T10N开机掉电,在论坛里看好多朋友碰到过,我也尝试着换NEC大电容,刷BIOS,折腾半天故障依旧,最后换电池解决的问题,希望朋友们遇到这样的问题时能少走点弯路。

网友:
CMOS电池  还是外置电池?

网友:
有几种本子掉电  基本都是电池  不过有些换电池都没用

网友:
最好说的清楚点 是CMOS电池 还是大电池啊

网友:
大电池,不是CMOS电池

补充内容 (2017-8-23 12:55):
是小电池

补充内容 (2017-8-23 12:56):
说错了,不是小电池,是大电池,补充完了却删不掉了,再做补充。

网友:
头次听说,多一个思路,不过一般拆出板子后都习惯了先测一下电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