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3A760M_RS780Q-LM3 VER1.01不加电

楼主(2017-01-13):
故障是,不加电,atx,8脚 0V,9脚 5V,14脚 3.3v,slp-s3 3.3v,  开机排针脚5V 短接 拉低一点反应没有,用镊子将ATX 14脚一直强制短接,此时诊断卡可以跑代码 结束显示19 可以亮机,现在不清楚是哪,望各路师兄指点

网友:
既然短接开机排针之后,S3是高电平,且短接绿线黑线可以跑码完成亮机,那就是IO的PSON引脚到绿线这部分有问题,要么PSON没法变成低电平,要么就是中间有断线。

网友:
2楼分析的正解啊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A:
轩辕思天,多谢指导,刚才看了下 14脚绿线pson 我测了下只有2.4v,测试其他主板待机时5v,跟io76脚没有断线 就是短接没有反应,io或者南桥 坏  分析中

网友:
还有价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轩辕思天,多谢指导,刚才看了下 14脚绿线pson 我测了下只有2.4v,测试其他主板待机时5v,跟io76脚没有断线 ...

io坏的机率比较高

网友:
应该是IO 不能拉低电压

网友:
多谢2楼师兄指点,机器修好了io坏了

网友:
应该是IO收到SLP_S3后,没有发出拉低绿线的信号

网友:
这样的还是很好修的 难修的 不出s3才难修呢

网友:
看来主板问题io坏的概率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