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视频可打开摄像头,照相无法打开摄像头

楼主(2017-01-13):
IPhone 6 打开相机,拍照片 前后摄像头都打不开。滑动到视频前后摄像头都可打开。。。什么问题?
iPhone

网友:
要不刷机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对,刷机就解决了,遇到过。

网友:
这样的话硬件应该没问题 还是系统问题

网友:
是之前刷机木有扣摄像头吗引起的

网友:
系统问题 刷下就好

网友:
还原设置能行不?

网友:
机子找到问题修好木有

网友:
楼主,修好了么,我们也期待结果。

网友:
确实是以前刷机 没扣屏幕 前置等排线, 还原无法解决, 再次 DFU 就解决问题了。 感谢各位观众,

网友:
楼主可以把供电管短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