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 进系统不定时 掉电? 怎么修?

楼主(2017-01-13):
三星R428 进系统不定时 掉电? 怎么修?

网友:
这机器有通病的,自己论坛搜搜

网友:
通病    论坛一堆   自己sou收

网友:
这个机器 有nec电容先排除之

网友:
先换CPU后面的大电容

网友:
先用示波器看看cpu供电

网友:
实地学员~......

网友:
NEC大电容啊

网友:
cpU供电上NEc电容坏了引起的

网友:
nec大电容啊

网友:
NEC大电容

网友:
我也有台开机掉电的 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这机这问题基本就是大电容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