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 怎么更改BLOS 里的SN号也就是主机编号

楼主(2017-01-13):
谁知道   怎么更改BLOS   里的SN号也就是主机编号急急急急   在线等

网友A:
在BIOS设置中记下SN值,编程器读出BIOS,WINHEX打开搜索SN值,再加以修改。

网友:
问问度娘吧 ! 记得之前搜到过

网友:
用winhex   具体找度娘

网友:
我也没改过,论坛上面没人改过吗

网友:
楼主这是要作假?呵呵,winhex修改,具体怎么弄没弄过

网友:
WINHEX可以修改   找到SN直接改变就可以

网友:
wen 问度娘啊

网友:
像改苹果的一样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BIOS设置中记下SN值,编程器读出BIOS,WINHEX打开搜索SN值,再加以修改。

换全新的BLOS  为什么  不会改变  SN号呢

ic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全新的BLOS  为什么  不会改变  SN号呢

并不是所有的SN都在Bios里面的, 有一些是在密码芯片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全新的BLOS  为什么  不会改变  SN号呢

SN不单只在BIOS里,密码芯片或EC里也会有。

网友:
把这个改了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
为什么要改啊

网友:
用软件可以重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BIOS设置中记下SN值,编程器读出BIOS,WINHEX打开搜索SN值,再加以修改。

是不是hp机器。一般会用winhex的是最好的。这个最快速度。貌似hp还有个程序可以改序列号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