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报错3194是CPU的问题吗?

楼主(2017-01-13):
苹果报错3194是CPU的问题吗?顾客摔了一下,刷机报错3194,是不是CPU虚了?

网友A:
没听说3194是cpu故障,据说是服务器验证问题。多刷机次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3194是cpu故障,据说是服务器验证问题。多刷机次试试

报错40了,换了个版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3194是cpu故障,据说是服务器验证问题。多刷机次试试

换了好几个版本,现在报错4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了好几个版本,现在报错40

40估计问题在硬盘

网友:
3194换个网络环境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0估计问题在硬盘

恩,刷了好几次,报错40,我加焊一下硬盘这方法可行不,加焊不行就是硬盘的额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刷了好几次,报错40,我加焊一下硬盘这方法可行不,加焊不行就是硬盘的额问题?

下面有胶要焊的换要拆下来重新植锡。拆了之后最好先打下焊盘的值看有问题没得

网友:
有黑胶硬盘加焊没用  拆了重值

网友:
看下刷机进度条加以判断吧

网友:
或者看下电流检修它

网友(2017-05-09):
引用 网友B:
报错40了,换了个版本

40是硬盘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