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K42J

楼主(2017-01-13):
笔记本型号:K42J ,故障:不加电,、
维修过程:众所周知K42J这款机器通病很多。那就按照通病来修楼,换电容,加MOS管。《这一过程就不多说了,不知道的可以搜一下通病》。接下来机器可以加电了。但是出现了一个怪问题,按开关加点不过内存,自动加电可以正常亮机。打开图纸排查各大供电以及重要信号都有啊。这就尴尬了,仔细观察主板发现有两个USB口坏了,心想难道是U口短路造成的这一奇葩故障,话不多说去下U口,

接下来按下开关,电流刷刷的跑上去了,亮机

网友:
这个也来。细心就好

网友:
没想到华硕也有这种问题

网友A:
K42 这机器一身的病   垃圾玩意

网友:
灌水,浅一浅

天意wx -4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B:
楼主,是USB口中的四个针片有相连的地方吗?这样导致短路,对吗?

网友:
我前两天遇到的一台Dell也是USB针脚相连了,不加电,分开就好了

网友:
竟然还有k42的,好多年没见过k42机器。也许我们这里认联想笔记本多把

网友:
USB影响了。。。。。。。。。。。。

网友:
USB口居然被插成这样

网友C:
按开关加电不亮机的时候电流跑多少呀?再按开关键能关机吗?我这个USB接口没坏,难道是PCH的问题?

网友C:
这个机器自动上电和手动上电,自检过程不一样么?或都说自动上电会少检测一些非核心设备。

网友:
这种捡钱的事我很久没有遇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USB口中的四个针片有相连的地方吗?这样导致短路,对吗?

USB针脚不正常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不细心这钱不好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K42 这机器一身的病   垃圾玩意

是啊,到处都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针脚不正常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赞同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开关加电不亮机的时候电流跑多少呀?再按开关键能关机吗?我这个USB接口没坏,难道是PCH的问题?

按开关的时候跑到1.2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自动上电和手动上电,自检过程不一样么?或都说自动上电会少检测一些非核心设备。

应该是这样

网友:
我一看到U口坏 第一想到的是G450 你们呢 呵呵

网友:
华硕的机器,就说说哪一款没什么毛病吧?

网友:
ye suan s jingdian anli le

网友:
今天我也修了一个很卡很卡的机器。就是这个引起的。

网友:
呵呵 联想的Y450机器这个问题最多

网友:
各种奇葩的故障,目检很重要啊

网友:
U口坏也会不加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