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代屏幕有拖影

楼主(2017-01-13):
iPhone6  屏幕用一会就会出现拖影  是什么问题?  换过新屏还是一样

网友A:
显示座子打值看看有没有异常先

网友B:
先软后硬,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刷个机就好了,硬件的话看看座子跟小电感

网友:
刷机试试 触摸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软后硬,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刷个机就好了,硬件的话看看座子跟小电感

刷过机  进过水的  比较严重   座子换过 阻值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座子打值看看有没有异常先

进水比较严重的   换过座子   阻值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软后硬,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刷个机就好了,硬件的话看看座子跟小电感

刷过机  进水比较严重的机子

网友:
主板显示接口PCB板有没有碳化的地方,进水机比较麻烦,故障范围太广了

网友:
是不是触摸通病那里

网友:
供电查查看

网友:
触摸屏坏也会引起花屏的

网友:
触摸座子换或者触摸座子氧化

网友:
排感换了试试

网友:
先排除屏及触摸屏吧

网友:
进水机真是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