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VF系列 求救

楼主(2017-01-13):
主板华硕F83VF MAIN BOARD REV2.0    各路供电都出来了   就是不跑码  本人新手  被这块板子折磨几天了   求救啊

网友:
电流一直在0.8不动 机器也没有明显发烫的地方

网友A:
查下复位正常不 不跑码的机器相对难修

网友B:
是不是显卡的桩子断了?014的显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显卡的桩子断了?014的显卡?

显卡的柱子是指显卡旁边的两个上螺丝的柱子吗  那个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复位正常不 不跑码的机器相对难修

复位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显卡的柱子是指显卡旁边的两个上螺丝的柱子吗  那个断了

断了 一般就是显卡的问题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了 一般就是显卡的问题咯

换显卡能好吗   我上BGA干了几次显卡没用

网友:
各总线信号打值检修

网友:
有修到过北桥虚焊不开机加焊BGA OK

网友:
换显卡试试

网友:
看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