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启天m4300 蓝屏

楼主(2017-01-13):
ghost系统重启蓝屏 ,改硬盘模式为Computible模式 找不到硬盘 ,Enhanced模式下能找到,但是启动蓝屏,怎么解决
硬盘

网友:
蓝屏代码是不是报7B?

网友:
装安装版系统 可能是驱动问题

网友:
在重装系统 驱动都不要装直接进系统在看看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应该不会找不到硬盘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咯

网友:
驱动问题大些,……。

网友:
系统本身问题吧

网友:
先换硬盘试试,还蓝屏就换内存试试,一 一排除

网友:
高手很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