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锋行K415主板资料

楼主(2017-01-13):
如题,板号CFM2D3M V1.0。故障现象点亮不了机器。
论坛中只找到CFM1D3M的图纸,不知道哪些地方不同?求大神指点。

网友:
主板电池   主板通病

网友:
可以先下载下来对比着维修。

网友:
简单的先排除一下吧

网友A:
你的好像是FM2接口的,那就没有图纸了,不过你可以下载一个FM1的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好像是FM2接口的,那就没有图纸了,不过你可以下载一个FM1的参考一下

是FM2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