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G 不触发

楼主(2017-01-13):
刚到机器触发 1A左右无显 ,关不掉 充电灯 电源灯 间隔一秒闪一下,拆开后不触发了 吹吹 BIOS 又能触发 还出现过 0.4A掉电 快速重启故障。晕
不触发
掉电

网友:
一个板子 三个故障了 1.1A无显示 2. 不触发 3.0.4 掉电
先看下板子最明显的故障是什么

网友:
4520g是不是大电容哪个哦?板号多少 或者是3v 5v用固态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