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70C不触发

楼主(2017-01-13):
刷了BIOS  加焊桥都不行  有修过的吗 通病有没有

网友:
修机不能懒,一点一点查吧,,rtc电路 ,EC待机,南桥待机

网友:
典型的三板斧。。。。。。。按你这样说你应该不懂芯片级维修。给同行修吧,没的故障扩大化。主板报废

网友:
汗,什么也不查,建议直接换板

网友:
老实查条件吧,11个待机条件有没满足

网友:
修机不能一上来就搞桥那样是不 行的

网友:
楼上说的很多了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不是所有的通病都能修板子的

网友A:
rtc srtc swbtn 32、768 3vref 5vref 待机····三星有个绿灯的  没灯待机就没好  裸板插电大约要8秒后按开关才能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 srtc swbtn 32、768 3vref 5vref 待机····三星有个绿灯的  没灯待机就没好  裸板插电大约要8秒后按 ...

谢谢提醒 主板上连个丝印都没有 难修

网友:
今天刚刚好遇到一台了

网友:
老老实实查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