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无指纹,返回键正常 无3V 16.5v

楼主(2017-01-13):
iphone6s无指纹,返回键正常 无3V 16.5v,在路阻值正常,无论连接还是不连接指纹排线,3V和16.5V电压都为零。

网友:
PP3V0_MESA_CONN,是由主电源直接送出来的,有哪位遇到过吗?

网友A:
要么换电源  要么借电压

网友:
3伏跟下断线没有

网友:
3伏坐上打值正常不,先查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换电源  要么借电压

谢谢3V可以借,16.5V怎么搞?

网友:
十六伏是指纹升压芯片收到指纹开启信号产生的

网友(2017-06-29):
借来试试可以,但借来的不稳定。

网友:
还是先把指纹3v原线路修好,别想着借电,借了也会有问题,经常性失灵,这个3v是即时电压,不是持续电压。3v都没有16.5肯定没有的!

网友:
16.5v是要在录指纹或者使用指纹的时候才能测到啊

网友:
我有个苹果6s就是指纹不管用后,电池开始不耐了

网友:
PP3V0_TRISTAR电压来自电源管理器,为指纹升压U4040的使能驱动信号,3V电压没有会导致U4040不工作,所以首先得维修3V电压,可维修电源或者借电,MESA_TO_BOOST_EN为即时的使能驱动信号,为指纹传感器送回信号,当手指触碰指纹传感器的时候,会反馈一个0.8-0.9V的即时电压,这时U4040才开始工作,对PP_VCC_MAIN进行BOOST升压得到16.5V电压。更多技术问题,可微信关注创修客,技术培训竭诚为您服务。

网友:
都是大神啊 路过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