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开机提示therai sensing error

楼主(2017-01-13):
客户的机器是T61独显机器。。cpu是T9300  来的时候是开机黑屏。都知道这个显卡的问题了。。客户直接要求换主板。要集显的。。集显到后。装机测试。装T9300居然不亮。。。找其他的CPU试过了 主板没问题。。。随后就刷了个BIOS。。现在是机器能开机 就是提示:Therai sensing rrror
估计还是的要找pojie的BIOS...大家谁有这个bios的给分享个呗。。刷了几个 都不行。。头疼。。

网友:
在网上搜一下   好像有解决的   但是我没遇见过

网友A:
再换个低点的u试试 看看还是否报错 Therai sensing rrror

网友B:
这种问题好难弄,找不到对的bios程序就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换个低点的u试试 看看还是否报错 Therai sensing rrror

换了一个低点的CPU就好了。。可是客户要求必须的要原来的9300CPU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好难弄,找不到对的bios程序就难搞

是啊。。。在晚上下了好几个BIOS刷过了都不行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换个低点的u试试 看看还是否报错 Therai sensing rrror

搞定了。。在南桥边上一个电阻换下位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