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mate8进水进不了界面,重启

楼主(2017-01-13):
华为mate8进水wifi打不开,拆掉wifi模块,换了一个wifi模块,用电池开机会出现电池充电符号,用电源开机进不了系统,到进界面的时候会重启,请教大神是哪里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有什么地方短路了,电池开机为什么要显示电池充电符号呢?这是否能成为一个突破点?

网友A:
wifi没换好吧  拆掉在看

网友:
是还有元件腐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fi没换好吧  拆掉在看

把wifi拆掉也是一样

网友:
芯片组外围电容也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