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Elite 8200 CMT

楼主(2017-01-13):
  hp  Elite 8200 CMT   不能触发,找不到开机柱在那,,没法判断是不是触发电路的问题,有修过这板的大神帮我看看下谢谢了   由于高清照片容量太大传不上来,只能拍低画质的照片了

网友A:
具体板号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板号是什么,。。。

611796-00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板号是什么,。。。

板号611796-002          这板无图纸无点位,,IO脚位都找不到,,,一脸蒙逼,,,客户写的故障没看明白,不开机还报警,我也是醉了,,

网友B:
主板报警  应该不是触发电路的问题 可以用万用表红笔接地 黑笔去找开机脚

网友C:
慢慢测针脚的电压 吧,一个一个的点

网友D:
应该是靠着电源24pin处的那个黑色9pin排针,靠着缺针那两根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报警  应该不是触发电路的问题 可以用万用表红笔接地 黑笔去找开机脚

淘宝订了个IO,,IO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慢慢测针脚的电压 吧,一个一个的点

所有点都点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靠着电源24pin处的那个黑色9pin排针,靠着缺针那两根针

我也这么想的,,那两脚没有电压,,应该是被IO拉低了,,想不通客户怎么会写得报警,,都不开机报毛警啊郁闷

网友:
鼓起勇气头一次上淘宝买了个台板IO回来,换上后触发掉电,,VCCSA PLL 都没有,,PWM芯片昌6738bl05从没见过这种芯片, PDF也没有,不知道怎么修了,,对起起我买的I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