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60开机0.4掉电

楼主(2017-01-13):
这个机子本来接手很好修的,结果走了弯路,也是这个机子的症状表象误导了我,我最少拆机了六次。进入正题,客户拿来时,开机掉电,有时上电0.4掉,有时上电1.2掉,报价200元打法走客户后,取掉电池,再试,尼玛,亮机了,呵呵 ,以后捡到肥鱼了。结果开了有半小时又掉电了,肯定还是有问题,拆机,裸板点,靠,又亮了,放求那,搞别的,第二天早上冷机再点,又掉电,这机子因为以前修过,掉电都是HWPG不出,所以直接就随便找了一个供电芯片量了下这个信号,真没有3.3V,关键是量这个信号没有3.3V后,再开机,又正常了,这尼玛什么情况呀,正常后我就又没办法修了,又放了一天,还正常,两天,还正常,算了,直接装机,试了一天,给客户了,客户用了一天,又回来了,还是一样症状,我就知道要返修,关键是这机子这样子最烦人,再拆机,再量,全板扫了一遍电压,嘿嘿,抓住求,集显供电不出,CPU供电不出,看时序,先出集显供电,怪不得不出HWPG信号了,这个电压不出就拉低了全板的HWPG,工作条件量都没量,直接断开第十脚PR114电阻,上电0.4不掉电了,当时我直接想的肯定就是这个芯片拉低了HWPG,直接找了一个PU9 MAX17028换上,直接亮机了,哎哎,现在又被胜利冲昏了头了,直接装机,又试了一天,正常,直接交给客户了,结果客户用了一两天又来了,这次是不掉电,可是黑屏不亮机,尼玛,这机子,服了,再次拆机,怪不得不掉电了,这个PU9的HWPG第十脚我都把断开了,肯定不掉电了,还是上电0.4不亮,这次我认真了,开始量芯片工作条件,第一表笔下去就发现了问题,供电31脚 23脚 8脚 27脚5V的供电全是3.1V,肯定不对了,找5VSUS,通过PQ41从5VPCU转换而来,通电,量PQ41第三脚只有3.5V,怪不得怪不得,这就电压给3.3VSUS肯定能出3.3V,可是给5V转换电压开启肯定就不够了,量前端+15V电压有+12V表明升压是正常的,1M电阻也正常,当时直接拆了这个PQ41,再量PQ41第三脚有13.5V电压了,先不管,找了一个PQ41双场管换上,开机直接好了,到此维修结束,经验有是好的,有时经验也害人呀

网友A:
广达掉电80%都是HWPG这个信号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广达掉电80%都是HWPG这个信号问题

就是因为经验知道这个HWPG信号问题,所以才走了弯路,当时要是量了没有集显供电,再仔细量下集显供电的工作条件,就不会走这么久的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因为经验知道这个HWPG信号问题,所以才走了弯路,当时要是量了没有集显供电,再仔细量下集显供电的工 ...

有的时候经验害死人

网友:
有的时候经验害死人

网友:
机子修多了就没有追根溯源的热情了

网友:
大概还会回来,那个小电容!!!

网友:
学习中 很好 很值得。。。

网友:
没hwpg可以先挑ec脚加个3v 再看没什么电

网友:
是不是缺电压

网友:
hwpg这个有问题的太多了

网友:
相当有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