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华硕电脑的上电时序

楼主(2017-01-13):
谁有华硕电脑的上电时序思路,具体是怎么上电的,顺序是怎么样的,有的请指教一下

网友:
图纸都找不到!不要指望

网友:
上电时序取决于桥芯片吧

网友(2018-03-13):
我有个x555ld的不触发  5vsus_on 有开启信号     3vsus_on开启不了导致无bios供电无桥待机    查了ec一些条件 换了ec还是一样   现在想找个时序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