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110

楼主(2017-01-13):
戴尔N4110原来大短路,更换19V电容开机正常,现在进系统断电,刷过BIOS还是一样,也加过显卡,求助!也换过硬盘装了系统。

网友A:
散热 温控 等逐一排查下

网友:
再测下公共点看是否正常,测一下隔离管控制级看

网友:
是不是散热铁没接触到位   要垫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 温控 等逐一排查下

温度这块排除了

网友B:
你确定鲁大师测试温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鲁大师测试温度了

鲁大师还没看到温度就掉了

网友:
扇热这块处理好了没有 不行换个U

网友:
短路会烧保护隔离 查保护隔离

网友:
你换的电容的容量和原来的一样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