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电脑靠蒙 IBM T61

楼主(2017-01-13):
1.标题是我乱写的

2.插电没有待机电流 无明显短路
3.拆机 闻到一股糊味儿 3V电感 右侧 PCB板 烧穿

4.公共点短 抠
5.3V短 烧  拆掉上下管 还有一个好像是读卡器的芯片 不短了
6.上电 公共点19V有了 但是隔离管没有完全导通 G级是19V

7.测量DISCHARGE 0V  -PWRSHUTDOWN 3.3V 条件都满足 测量分压电阻发现阻值都变小了 接近0 换!
8.再上电 Q34完全导通了 但是第二个隔离管G级还是19V  DCIN_DRV来自于U61

9.测量U61 升压那一部分 34脚5V方波 会掉慢慢的掉下去 以为是芯片问题 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10.突然想起来 拆的3V上下管还没换上 后面的贴纸贴住了 忘了换
11.赶紧换上 亮机

网友:
这个机器 显卡不坏,真是不多啊

网友:
q36是n场管吗

网友A:
如果36是n场管,高电平导通,g极19v不对吗?

网友:
觉得新机器   需要维修时序   很重要

网友:
维修更多的需要分析 判断   就如本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36是n场管,高电平导通,g极19v不对吗?

当然不对 要24v

网友:
这哪是蒙阿,思路清晰,理论扎实啊

网友:
思路清晰水到渠成

网友:
好久没遇到  这机器了

网友:
运气   问题 吧

网友:
不错,当初学的t60的图纸,现在都差不多忘光了,楼主不错。

网友:
需要维修时序   很重要

网友:
修好就是有水平,不是蒙的

网友:
能够弄好肯定还是有实力的

网友:
思路清晰 小白学习了

网友:
高手 !思路清晰!只是习惯不好!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