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求助各位进来帮忙分析下,谢谢了!

楼主(2017-01-13):
故障原因:客户送来机器后检测是101电阻,401电阻,大电容,功率管,7327P电源芯片全部烧毁

更换后,电感两路电压18V,5V,。

检测FR9888正常工作,但是只输出了1V左右,检测后2脚EN电压为5V与电感器5V相连,观察主板标识此处应为12V

处理办法:手动更改了101电阻为50R后,  取下FR9888 芯片   ,5V电压上升到12V, 装上FR9888 芯片2脚启动电压掉为5V
麻烦各位大哥帮忙分析下,故障位置,

恭祝各位老板新年快乐,财源广进!

网友A:
很简单更换 FR9888 芯片呗。说实话,你 手动更改了101电阻为50R纯属多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更换 FR9888 芯片呗。说实话,你 手动更改了101电阻为50R纯属多余。

在没有更改以前,去掉FR9888,大电感收到的也是18V   5V

网友B:
主电压输出是多少伏,电压是不是波动的。

网友C:
实在不行就换通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电压输出是多少伏,电压是不是波动的。

主电压输出18V,另一组是5V,但是这一组5V的链接到了芯片FR9888的二脚启动脚,和2脚相连的有一个跳线帽上边标注的有12V,这个芯片产生5V待机。前级整流是380,也没拨动,换过光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在不行就换通用的吧

杂牌液晶,50多寸的,通用一体板显示分辨率够么?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