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H61M-E 不开机 C级有5V供电

楼主(2017-01-13):
如题我有一块华硕H61M-E有时候可以开机有时候开不了在量vrmpwrgd哪里C级有时候有5V的电压,就开不了机,有时候电压为0又可以开机了

网友A:
你把那个管换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那个管换了看看

本来是“wo4 2n”把他换成了“1am”还是一样,检查无复位 过段时间又正常了奇怪的板子

网友:
华硕的图纸找不到,可以找点位看看是什么信号

网友B:
RT8876A  正在修这个板,  没有CPU供电,集显电压却先出来了

网友:
直接摘掉看看呢

网友C:
不明所以,LZ起码说清楚是哪个信号啊,是不是连接VR_RDY的三极管的B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明所以,LZ起码说清楚是哪个信号啊,是不是连接VR_RDY的三极管的B极?

应该是C级吧,我用红笔标出来了,下载的点位图打不开我也不清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RT8876A  正在修这个板,  没有CPU供电,集显电压却先出来了

cpu供电这些正常,就是有时候有复位信号有时候就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这些正常,就是有时候有复位信号有时候就没有

复位排针上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复位排针上电压正常吗!

11  13   14都正常 只有复位有时有 有时没就开不了

网友:
不好修 估计又是那个排阻坏了

网友F:
应该是前面控制的管子或者那个电阻有问题

网友:
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前面控制的管子或者那个电阻有问题

管子阻力在8.2K正常啊

网友:
找个点位看看,估计是转换电路的三极管有开路。

网友:
找点位量量。。

网友:
我有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