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30 USB无法使用

楼主(2017-01-13):
故障所有USB 均无法使用,进BIOS 没有USB禁用选项,外接键盘均无法使用, 拆机外观良好,测阻止 ,5V均正常,也无津液,放点刷BIOS均无效,是不是CPU挂了,求指点

网友:
南桥重点怀凝对像

网友A:
这和CPU有什么关系!桥坏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和CPU有什么关系!桥坏了吧

这个好像cpu和南桥集成在一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cpu和南桥集成在一起的吧

奥  高端主板,那就贵了,,U坏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
正在纠结中

网友:
看看桥的usb模块供电正常吗

网友:
这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u坏的可能性有 ……

网友:
三合一的芯片吗?USB数据线跟时钟正常不?

网友:
很可能是的,这个板cpu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