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码很慢很慢,触发到亮LOGO要3分钟

楼主(2017-01-13):
原故障开机不显,刷BIOS后可以显示,但亮机很慢,跑码卡一个数一个数的跑,全程大约有3分钟板号MTQ45MK   PANDA L-IQ45
CPU Q8200
DDR3
按理说这种老机器亮机慢不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啊,有没有什么好的思路?

网友A:
这么奇怪?没有见过。。。是不是BIOS刷的版本不对

网友:
Asrock B85 见过 比普通板跑的慢 但20秒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奇怪?没有见过。。。是不是BIOS刷的版本不对

饼老师,论坛的BIOS刷遍了

网友:
检查下cpu触点或有没有虚焊的地方,看哪个信号不给力。

网友:
谢谢分享,努力自学中

句容诚信电脑 -10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可能信号读取相关的问题,如果解决记得分享学习

网友:
这是早期的板子,开机这么慢还没遇到,但现在较新的板子倒是遇到过

网友:
这样的查起来就不好查了  帮顶吧

网友:
开机时候卡硬盘红灯会一直亮 不接硬盘看看,还有没有这个情况?

网友:
帮顶下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
换800u试试

网友:
换CPU吗,我已经换过双核赛扬试过,一样的故障

网友:
换一个u试试看

网友:
换啦,目前肯定是主板的问题,但无从下手

网友:
等待高手

网友:
重点查总线,总线有干扰杂波,造成错码巨增,

网友:
有人说让你查总线,可能有干扰造成的     楼主清洗一下板子 再看看情况如何

网友:
再换个BIOS试试吧!!!

网友:
比我X79上电时间还慢,估计有什么原件自检磕磕碰碰的,不顺,但无大碍

网友:
这故障确实不好搞,我也没见过这种故障,帮顶吧

网友:
我见桥不良导致的开机缓慢,用手压住桥开机就一切正常的板子

网友:
电容的问题

网友:
换南桥 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