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 le v2无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7-01-13):
供电都正常,CPU假负载上没电源好信号0.18V

补充内容 (2017-3-3 08:20):
已经修好了,答案在7楼和9楼

网友A:
先修复位  有复位了再量电源好信号

网友B:
cpu供电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修复位  有复位了再量电源好信号

主板已经修好了,正是如同你所说,复位好了,cpu电源好信号就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先修复位  有复位了再量电源好信号

哪里的问题?

网友:
和复位排针相连接的一个电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的问题?

应该看出来了吧

网友:
高清照片不能上传,分辨率调低又不清楚

网友:
照片正中间那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修好了吗

cpu供电本来就正常,就是内有pg

网友:
谢谢分享,努力自学中

句容诚信电脑 -10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复位排针拉低了复位

网友:
先查供电吧,某个供电没有出来吧

网友:
复位排针的事情,不过楼主也是够细心。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电源满足后先查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