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不细心照成的故障,折腾的我欲哭无泪 显卡类

楼主(2017-01-13):
             本帖是个经验贴, 也是罚自己 写的帖子 , 平常最讨厌发帖子了,不喜勿喷.  认真看完你会有所收获

    故事主脚 ,一台戴尔N5010,   原故障现象, 开机花屏, 二话不说报价显卡,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客户答应换显卡
     第一次换的拆机显卡,     上次  Y460P  机器换好的 显卡, 后来客户又不修了, 次显卡,一直在我 芯片盒子里面, 这次用这个显卡,换上后直接开机无显 , 后来又是植株了什么的   就是不显示,    这时的可调电源电压在 19V 左右,但是绝对不超19.5V 此时机器是不亮的,  很无奈宣布次芯片0772000报废 ,直接定 新显卡芯片,    换好后,在即将显示的时候屏幕还闪了一下 掉电 ,掉到0.17, 此时3 5V  关闭,     过大约两秒 掉到0.01   3 5V 出来,  我  靠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是自己没有焊好,  平常做BGA 都是一下子 成功的,   由于是新用的,  360   BGA   平常就用过这个型号的那么几次,  怀疑自己温度没有掌控好 , 无奈...又把 显卡 拆下来 重新植株,    焊上后 ,还是原来的故障,   即将显示的时候 ,直接掉电,  无语了,  期间又换了CPU 内存  ,  都是一样的情况,  又量了量  显卡的阻值, 及显存,  都无短路,   这时有怀疑自己买到了假芯片,  或者正好那个芯片是坏的,  正好被我买了,   .....    很无奈, 只好又重新换了一个新显卡,  还是一模一样的故障, 这时心里闪过一万个 草泥  马   在奔腾,    接下来,  就是全版量电压,   从3 5V 查起,   发现掉电0.17 的时候 35V  开启都直接没有,   过下又有,   期间又是 查电路的  ,  又是换芯片 和EC 的, 断 温控   ,  换戴尔接口头子,  都尼玛 没解决始终故障不变 ,  这期间 真是折腾死人 , 还弄的 满手都是焊膏,  真的 是 醉了。 想放弃,    这时又来 一个戴尔  的  老款 ,好像是D630 那一种  要装 系统的 ,  这时一看客户适配器 上写着是19.5V, 瞬间好像发现了新大陆的那一样,
  装好系统之后, 在来看看 我的显卡,   抱着试试的态度 把 可调电压调成 20V   ,  这时戴尔的LOGOU瞬间出现,    进系统测试一切OK,         ..... 此机器算是修好      此主板 ,来来回回折腾 估计上了   8次BGA

    总结,  原来的Y460 的拆机显卡, 因为没有亮机, 所以不会照成掉电, 好显卡 是会亮机的, 需要的电压电流都大, 可调电压,可能低于, 戴尔所需的那个电压
所以会照成掉电 , 当你有一些 疑难故障,或者奇葩故障, 修不好的时候, 会不会是 所谓的经验害死人呢 ?????????????

网友A:
你会被实地的月饼老师砍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会被实地的月饼老师砍死

哈哈,  遇到这样的故障现象 , 一直都没往电压上面思考去

网友:
这 经验帖子 一分都没人加

网友:
有点奇怪,Y460P原机电源就是19V的啊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东芝用可调电源会花屏,用充电器就没问题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背面贴纸应该有标电压的

网友B:
经验害人 是因为经验还不够……  维修细节多注意啊  加分了

网友C:
Thinkpad修的时候没有20V 掉电掉的你怀疑人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验害人 是因为经验还不够……  维修细节多注意啊  加分了

注意力一直放在显卡上面上了, 一直都 没往电压那方面去想,  不过这次整BGA 功夫还是可以的

网友D:
19V到19.5V,DELL对电压要求如此刻苛吗,不至于吧,表示还未遇到过。要么检测不过适配器检测信号不开机,要么正常使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19V到19.5V,DELL对电压要求如此刻苛吗,不至于吧,表示还未遇到过。要么检测不过适配器检测信号不开机,要 ...

确实就是这样的,  确实比较奇葩

网友:
电压没有碰到过,电流有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会被实地的月饼老师砍死

请问 月饼老师会砍我 ,

网友:
做了8次显卡,真佩服你,没被显卡击倒!

网友E:
戴尔的一直用19伏没出过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戴尔的一直用19伏没出过问题啊

反正是这故障 确实奇葩,   第一次遇到了, 我可调电源, 出来不遇到 特俗少见机器, 一直用的都是18.8V, 要发发 嘛

网友:
no zuo no die啊

网友:
还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戴尔机器一直用19V,个别戴尔机器遇到过开机电源表跳一下就掉电的。

网友:
上次修一台雷神游戏本,本来就没有待机,充电芯片烧了,修好后用鲁大师温度压力一测就掉电,看电流表是一开温度压力一开电流表就上5A,负载不够导致电流,叫客户把他的充电器(19V,6.15A)拿过一试就好了,

网友:
这番折腾 但是是 无法避免的经验多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Thinkpad修的时候没有20V 掉电掉的你怀疑人生!
可不咋地 人家要吃两碗饭 你就给一碗半

网友:
嘻嘻,粗心大意惹得祸哈。

网友:
我现在电流表都是20V的因为都能用我竟可能的多一点点也不少因为有时候往往可能在电源上出问题

网友:
20v,我一直想着可调电源超过19.5v,会不会烧东面,一直调19左右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有可能你维修电源到板上那2根电源线的内阻比较大,重载下压降比较大了,虽然电源远端还是19V,到机器上可能已经是18V甚至更低

网友:
楼主辛苦了,正适合我这样的新手学习,受益匪浅!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很奇葩!仅仅0.5V的压差!
真是长经验呀!!

网友:
这种的问题碰到过,电压调低了造成的故障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过 不过是联想 是不定时掉电 是20v我用的是19v后来才发现

网友:
确实很有一手,技术不错

网友:
差一伏电压至少应该可以显示吧,我经常都是18V多,还重来没有遇到这个情况,只是120W以上的,用维修电源不亮掉电过

网友:
这干8次,你又那耐心,修好了,估计没啥赚的了,但愿不要返修

网友F:
我怀疑你买了个假BGA,我怀疑你买了个假显卡,我怀疑你买了个假可调电源,,,
爱上时间
告诉我 某牌子的360BGA 是假的, 、、/ ? 666666
详情

网友:
哈哈,看来细心是很有必要的啊

网友:
有遇到過電壓不夠開不了的

网友:
不会吧 这个电压是可以的 会不会电流表出问题

网友G:
这个情况 我见多了,只能说你修DELL少,掉电0.18不是光N5010,M5010也是,我以前就吃过个亏。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情况 我见多了,只能说你修DELL少,掉电0.18不是光N5010,M5010也是,我以前就吃过个亏。

对的  ,  修的 戴尔机器少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很  不错 学习了  楼主

请问你学到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怀疑你买了个假BGA,我怀疑你买了个假显卡,我怀疑你买了个假可调电源,,,

告诉我   某牌子的360BGA 是假的,  、、/  ?  666666

网友:
你这个故障没那么玄乎,可以肯定是隔离保护管子没有完全导通造成的掉电,

网友:
维修 注意细节 仔细观察

网友:
你到底是肿么照成的,好厉害

网友:
#在真看完你会有所收获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
失败仍成功之母,吸取经验下次会长进的

网友:
这跟楼主细不细心真没关系,人都是活在惯性思维当中,惯性思维提升工作效率,偶尔遇到鸟问题,才需要突破思修

网友:
楼主大意了啊

网友:
还好你修好了,如果放弃了那就郁闷死啊,差个0.5V能有这么大区别?

网友(2017-02-12):
没修废这台机子,真是好

网友:
妈的  我搞维修就是凭经验

网友:
做了8次显卡还有耐心··服了, 一般我做2次就没耐心了··哈哈

网友:
还是和电源有关系吧,我的电源从来都是19v,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网友:
恩 dell n5010 谨记楼主血的教训

网友:
Y460P原机电源就是19V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