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开机灰屏,G460开机无反应,G455开机无显

楼主(2017-01-13):
由于最近太忙,三台故障我就写到一起。
  Y470开机灰屏有光无图像,A卡,稍微加热显卡亮了,取掉芯片重新植珠开机亮屏修复,维修时间40分钟(拆机带BGA带装好机器)
  G460开机无反应,测开关板有3V,待机3V 5V全有,BIOS刷了无效,果断加焊南桥亮机,维修时间30分钟
  G455开机无显,通病,北桥虚焊,这个机器别加焊(使用时间最多4-8个月),取掉植珠上机亮屏(这样修再把散热搞好起码用一年,建议X宝买蓝色导热垫,铜片没这个好用),维修时间50分钟(这个板子不好架,稍微修长了一些)
  不好意思了各位,太忙了,亮机图我就不上了,见谅

网友:
取掉芯片重新植珠,,,也很麻烦的,,我一般就重新加焊了

网友A:
一个机器 维修都在1h内 好快的节凑

网友B:
在我的感觉里,加焊和重植差不多,都是芯片的pcb到晶体里面的细珠出问题,又不是下面空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我的感觉里,加焊和重植差不多,都是芯片的pcb到晶体里面的细珠出问题,又不是下面空焊!

不全是,好多显卡芯片都是温度过高焊板上的锡点发黑,重植肯定比加焊要稳定多,因为加焊涂焊油也只能四周,重植以后焊上去之后焊油不会余留很多,然后再用皮老虎把洗板水吹进芯片底部再用风枪加热后芯片里面的杂质都会被蒸发出来

网友:
AMD的北桥 显卡和INTEL的南桥建议重植

网友:
快修高手啊,经验杠杠的

网友:
这维修效率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机器 维修都在1h内 好快的节凑

还好,最近时间有点赶,基本都是尽可能拆装快些。

网友C:
这修机速度真的是神速了我这一般都只是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修机速度真的是神速了我这一般都只是加焊

买个效果好一点的风枪,植珠就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