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发来联想Y400S 板号NM-A141骚机维修

楼主(2017-01-13):
接到外地同行发来的一片板子   说是之前大短路以经处理过了   上图吧

打开后  吓了一跳  测了下公共点不短路  好吧 省了我不少事
烧的地方是VCCP1.05的上管   芯片也是拆掉的
既然芯片管子 都拿掉了 那就上电吧
上电测量 芯片焊盘

触发 瞬间测量  14脚开启信号 正常
9脚 的5V电压正常  先装芯片吧
找了一通 没找到一个  好吧 只能订了
第二天芯片到  装上芯片 焊好  确保每个引脚锡都饱满

确保没有空焊后 此时上管是没装的
通电触发  示波器测量上管G极 有瞬间的驱动波形
接下来就是 装管子了  因为焊盘烧没了 只能放在别的地方了

装好管子后  因此电压有隔离点   先把隔离点断开 防止有问题 烧后极
断开后 通电触发  测量 电感前端  波形以正常
接着再测量 电感后端  电压直窜5V  后掉下来
开始以为不正常   用万用表测电感后端 发现有从5V 降到1V的过程
福禄克到底不是盖的   接下来连上隔离点 就成这样了

由于 掉下来的速度太快   示波器的波形必须调的很快 才能捕捉到
所以拍不到图片  而我又不喜欢用单次   所以就不上传了
最后  加分的走起

网友A:
楼主,两个问题问下: 1、示波器你不用单次,那么是用自动档位吗?2、管子的焊盘掉了,是第一层焊盘掉了,是吗?那你把管子放在其它位置,连线是怎么连的,是不是把原先管子去的地方找到,然后飞线到那个地方,是吗?能不能回答一下

网友B:
还好1.05 后级没有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好1.05 后级没有短路

CPU没发过来  挂没挂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两个问题问下: 1、示波器你不用单次,那么是用自动档位吗?2、管子的焊盘掉了,是第一层焊盘掉了, ...

是的  就像你说的一样

网友D:
这样装管子可能散热不好,以后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版主果然神速维修完成,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装管子可能散热不好,以后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以后再说以后的啦   管不了那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CPU没发过来  挂没挂就不知道了

那你有没有把第一层刮开,有没有露出铜箔,还是把烧毁的地方用绝缘材料做了处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你有没有把第一层刮开,有没有露出铜箔,还是把烧毁的地方用绝缘材料做了处理呢?

我接到后  都是刮完得了  最后绝缘处理

网友:
还好后继没短路

网友:
等着我也要买个福禄克万用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接到后  都是刮完得了  最后绝缘处理

那么问下,是不是露出铜箔后,再做绝缘处理,还是怎么一个处理方法呢?因为有点不懂,所以多问了下,希望能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问下,是不是露出铜箔后,再做绝缘处理,还是怎么一个处理方法呢?因为有点不懂,所以多问了下,希望 ...

短路肯定要刮啊  刮完肯定要露铜啊   露铜了  就露铜处理  不露铜的话 就不用处理  前提是不短路

网友:
楼主可以  教下我们这些小白使用示波器?

网友:
都露铜了,能修好不是盖的

网友:
需要维修时序   很重要

网友E:
厉害!那个小场管如何固定!

网友F:
是不是屏供电的问题

网友:
做维修还是要有好的工具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那么问下,是不是露出铜箔后,再做绝缘处理,还是怎么一个处理方法呢?因为有点不懂,所以多问了下,希望 ...

刮的目的,是把短路的结点处分开,如果出现露铜,就做绝缘处理,前提是不知路就行,是这样理解吧。

网友G:
这么简单的问题 宁波没人搞得定吗 非要发那么远的地方。。

网友H:
烧成这样板层没短路 幸运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厉害!那个小场管如何固定!

那个场 管  是把原来上管出来的走线  刮掉绝缘漆  镀上锡   把引脚焊在上面  就固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屏供电的问题

VCCP1.05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刮的目的,是把短路的结点处分开,如果出现露铜,就做绝缘处理,前提是不知路就行,是这样理解吧。

完全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么简单的问题 宁波没人搞得定吗 非要发那么远的地方。。

对于你这大神来说 当然简单啦  我们都是小白的    没办法比

网友:
引用 网友H:
烧成这样板层没短路 幸运

我接到就刮完了   原来板层短没三 还真不清楚

网友I:
VCCP1.05 是给桥的嘛?

网友: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I:
VCCP1.05 是给桥的嘛?

到CPU的

网友:
桥竟然没有坏

网友:
奇迹就是这么诞生的

网友:
那这么说是 你换了 芯片加飞线了个管子 就好了是吧?  上家怎么没有修好呢?

网友:
但是这种二休机 确实麻烦

网友:
分析的很清楚!!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提示 一下,如果你放到那块,管不本身不不对地的话,过几天可又就烧了。

上管要对什么地

网友K:
句容诚信电脑大侠,请教下,这是句话咋理解:开始以为不正常   用万用表测电感后端 发现有从5V 降到1V的过程
福禄克到底不是盖的   接下来连上隔离点 就成这样了。   是福禄克的表可以清楚显示5V---1V的下降过程吗?比如5V-4.7V-4.5V-4.0V...........,福禄克的啥型号表?

网友L:
这里大短的话,我怀疑CPU肯定挂了。碰到几台了。。

网友:
这样会用的长久吗?

网友:
这个机器搞得可以

网友:
学习了 楼主技术很高啊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里大短的话,我怀疑CPU肯定挂了。碰到几台了。。

恩  CPU确实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句容诚信电脑大侠,请教下,这是句话咋理解:开始以为不正常   用万用表测电感后端 发现有从5V 降到1V的过 ...

17B    意思是  我好像看到了  电压调节的过程  从5V调到1.05V这样

网友:
楼主维修不易  加分

网友:
楼主技术屌屌的

网友:
刮骨疗毒  移花接木啊

网友:
看到烧坏的板子  就懒的搞

网友:
写的很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骚年,你还是修好了~~~~~~~~哈哈哈~~~~~····

网友:
发给你板子的上家也太弱了吧,这个小供电都搞不定

网友:
可以  这样修能收钱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