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点短路

楼主(2017-01-13):
dell 7557 笔记本公共点短路,烧机法烧不出短路点,一点都不热,不会弄了。

照片就不发了,电流上到5A,没有任何温度,摸不出来。

大神指点一下吧!!!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有 锡直接连到地了

网友:
电压短接到公共点

网友:
烧  一般电容短路看看出来

网友:
有些固态电容是不会热的

网友:
若烧机方法正确   有短路 应该是有 发热的  若烧机不出 可能使版层短路了

网友:
5a应该有温度的,烧久点再试试,注意别把铜泊烧断

网友:
用烧机大法吧快……

网友:
有时短路太严重,就是不好找。。、

网友:
先确定是前级还是后级短,就是断开电路查.

网友:
遇到个5v后极短路的,同样烧不动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