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笔记本电脑故障分析

楼主(2017-01-13):
        电脑能启动,启动以后过二三十分钟左右,就自动保护关机。
        接着再开机就电源灯亮一下,vcd,风扇转一下就秒停保护关机了,就这样开不了机。放若干天再开机有时能向上面那样开机,有时还是不能开机。这种情况该修保护电路吗?

网友:
送实体店修吧,华硕机器故障多的很

网友:
只有修里面的主板了

网友:
这个要拆机检查主板电路才行,送维修吧!

网友A:
华硕k42j不下10款,你说的是哪个?送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k42j不下10款,你说的是哪个?送修吧

你好,谢谢。是这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