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逻辑板上的6脚IC是什么?

楼主(2017-01-13):
请问,这五个六脚IC,坏了3个,是什么功能,怎么代换?我没有旧废板。

网友:
估计这个可以不用,是起保护的

网友A:
你的液晶是什么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液晶是什么故障

刚开始是灰白屏,查到是VGH电压3.5偏低,VOFF基本没有,后来把VGH搞到22多伏,满屏彩色竖纹,vcom电压正常了,voff电压也正常了,就是MGL电压-0.6有问题,

网友:
可以买块一样的拆屏板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