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背光灯亮但黑屏的问题

楼主(2017-01-13):
一款LCD显示器,电脑开机后,打开显示器开关,显示器指示灯常亮,但黑屏,从显示器背后的通气孔和边缘的缝隙里可以看到背光灯发出的白光,按显示器其他设置按钮屏幕没任何反应,屏幕VGA线测试过,是好的。能分析下什么问题吗?谢谢

网友A:
要修机器,那机器都不拆开吗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B:
机器都不拆   够懒得了  先拆开 简单的排除一下

网友:
2货的一个问题

网友C:
建议拆机看电源板电容有没有怀孕,看看其他元件有没有短路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拆机看电源板电容有没有怀孕,看看其他元件有没有短路的情况

拆开过,电容看上去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都不拆   够懒得了  先拆开 简单的排除一下

拆开过,肉眼看不出其他问题,我也不会用表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要修机器,那机器都不拆开吗

拆开过,用肉眼看不出什么问题,我并不会用表检测。背面缝隙可以看到背光灯发出的白光,即使背光灯或是高压板坏了,液晶屏也能看到微暗图像的图像吧,我仔细看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都不拆   够懒得了  先拆开 简单的排除一下

如果驱动板好的话,液晶也能显示出图像的对吧,仔细看过,黑乎乎的屏幕没有任何微暗的图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开过,用肉眼看不出什么问题,我并不会用表检测。背面缝隙可以看到背光灯发出的白光,即使背光灯或是高 ...

这年头修机器都是肉眼级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