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eapad100-14iby

楼主(2017-01-13):
联想ideapad10014iby笔记本都设置好了,装win7,复制完成重启安装刚出来win7图标就蓝屏,装win8.1就没有问题,请问一下这个笔记本是不是不能装win7?bios里,分区都设置好了

网友:
估计还有BIOS设置不对 同时有的本子W7 系统有要求

网友:
各单位请注意。这个是外行人。

网友:
bios设置没问题,我从win10换win7我装过很多

网友:
你百度搜下吧,改win7就那么几招,不过有的机是装不了win7用一般方法

网友:
系统问题也有在这求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