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REF:1.0后面USB全不能用,哪位告知一下这D8二极管的位置在哪?

楼主(2017-01-13):
GA-H61M-DS2 REF:1.0后面USB全不能用,前置USB正常,后面USB供电5V,   中间两个引脚对地576欧,正常,没短路,没断线,更换了ESD3,也是没用,哪位告知一下这D8二极管的位置在哪?

应该是这个双向二极管的问题,但板上没标注代码

网友:
我之前修到块板,忘记型号了,也是USB不能用,拆掉后置USB中间的一个双二极管就好了

网友:
直接拆EDS3

网友A:
没有点位吗?  实在不行跑一下呗  就南桥附近   不是很难找的

网友:
oc#也查一下看看

网友:
明天给你看看,找不到原件也尴尬

网友:
南桥附近,你直接测USB的OC#看看通到哪个管子

网友B:
把防静电二极管都拆了!基本都能好   就在USB接口附件!

网友:
拆了,也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点位吗?  实在不行跑一下呗  就南桥附近   不是很难找的

跑过了,ED3两边都通往桥,不好跑出来,除非拆桥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防静电二极管都拆了!基本都能好   就在USB接口附件!

哦,我再看看,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跑过了,ED3两边都通往桥,不好跑出来,除非拆桥跑

打错了,不是ED3,而是BT45双向二极管两边通往桥

网友D:
有R2.0的点位图,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R2.0的点位图,可以参考

要以发个连接我下载看一下吗

网友:
其他版本点位图上找,对照下

网友:
不是吧,换桥,我不搞了,直接网上购一块板算了。

网友E:
靠近PCH,表笔一头放usb_oc# 这个点,另一个表笔刷PCH旁三极管模样的管子,1脚或2脚 能响起来的就是D8。

网友:
这个找个点位图不就知道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靠近PCH,表笔一头放usb_oc# 这个点,另一个表笔刷PCH旁三极管模样的管子,1脚或2脚 能响起来的就是D8。

usb_oc# 也是在桥内部,如何找得出,除非有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