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866CS编程器自检不正常!~~~~高手帮我看看这个影响使用吗??还是自检不准确?帮...

楼主(2017-01-13):
TL866CS编程器自检不正常!~~~~高手帮我看看这个影响使用吗??还是自检不准确?帮我分析分析!~你们的编程器检测准确吗  耽误使用吗?

网友:
直接换个BIOS芯片试试

网友:
不是刷程序啊   我是说这款编程器可以 编程器自检   自检不正常

网友A:
没自检过 一般装下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自检过 一般装下驱动

驱动不是插上USB自动上驱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不是插上USB自动上驱动吗?

不是 下载的文件包里有驱动安装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