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心留下的心德

楼主(2017-01-13):
今天收到一个显卡,精影650ti点不亮显示器,测无短路后上机,风扇转,测量整板除了风扇外全无供电,开修。
    仔细看后没发现掉件,这种牌子的显卡不明白上电时序。看电源芯片是up1065q,测3脚en高电位1.8,18脚vcc供电正常,两路上管12v正常,关机在开机瞬间指针万用表没有量到供心供电突变,接着又用表检查了芯片周围电路没有发现异常,且场管g极无驱动,打值两路也没发现问题,(顺便提醒大家,打值一定要用红表针接显卡GND千万不要用黑表针,以防烧场管)看来又要换芯片了。
    风枪拆下,植锡,通常这种小芯片,我都用烙铁先上点锡,然后擦干净上新膏再焊,拆腾好了,冷确,简单清理,万用表测量没发现短路,上电……
     1.05v电压恢复,不过觉得好像有点高,通电一会儿没发现问题,上机,测试,伴随着心里的抵估,场管又挂了,貌似楼主这几天撞大运,搞一个烧一个,前两天刚整好一个烧场管的今天又一个,唉,心里有障碍了都,……扔一边喝口茶去
    又开始研究,难道换的电源芯片不行?还是场管体值本来就不佳,对着芯片电路图研究没发现什么,拆下短路的场管,打值,发现对地仍有漏电,测电阻410欧母,难道电源芯片挂了,拆下芯片量13脚无漏电,芯片没事,再量板子还有漏电,用洗板水洗净细看没发现连锡,再量,唉!好了,不漏了,难道是焊膏残留所致,保险起见,重新清理干净芯片和焊盘,又一次焊好,老老实实洗板水洗净,测芯片各脚输出,没有漏电了,(顺便提醒一下,这种电源芯片脚间距小微小的焊碴,焊膏残留在一些死角洗板水有时也洗不掉,准备一根缝衣针,一脚一脚的刮干净)齐活儿。
   上电,供电恢复,监测,温度没问题,上机点亮,一路测试没再烧管。想想其实也怪自己不细心,供电芯片工作在高频状态,而且各部位需精准控制才能保障稳定的工作性能,写这么多废话也希望大家不仅仅在修板子时注重清洗,在正常清灰时也应该重点看一下这些高密脚芯片周围,场管周围,晶振周围等,高频工作本就容易吸附灰尘,这些杂物会产生较大的离散电容,近而干扰甚至改变一些小电容电阻的性能,打乱芯片的正常控制信号而出现故障,
    谢谢大家 的支持

网友:
谢谢LZ分享自己的心得,让我们少走弯路。维修就是要细心,我也深有体会。这是个好帖子。必须加分

网友:
焊膏没清理干净吗

网友:
楼主说的很有道理,解决了我许多的疑问

网友:
的确,维修除了技术细心也很重要

网友:
有的时候没这么细心   是得改改这毛病了

网友:
细心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正准备修显卡,学习了

网友:
做维修,要的就是细心,另外还有个耐心。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A:
为是什是测13脚判断而不是测供电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是什是测13脚判断而不是测供电脚?

场管都挂了,开机电源会保护停止供电,而且最主要是这种短路卡保险起见不排除短路是不能上电的,何来供电电压,

网友B:
有遇到过换5395T的时候烧坏过MOS管还好核心没有事,以后得用放大镜检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遇到过换5395T的时候烧坏过MOS管还好核心没有事,以后得用放大镜检验

呵呵,早些年我也换过ncp5395t,也总烧,换了三个都不行,后来放弃了,

网友:
又得一经验

网友C:
万用表打值红表3V左右,烧场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打值红表3V左右,烧场管?

用万用表红表笔去打值会触发场管导通,如果场管导通了既使表笔离开仍然导通,这时如果加电瞬间就会烧场管,不信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万用表红表笔去打值会触发场管导通,如果场管导通了既使表笔离开仍然导通,这时如果加电瞬间就会烧场管 ...

是的,毕竟红表笔是正极,向黑表笔导流,红表笔去打G极,会导致表上的电压驱动MOS管G极,进而使得管子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