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 无触摸维修 一列

楼主(2017-01-13):
首先我又来骗分了
其次  今天接的机器 iphone6  无触摸,测各路供电正常,那就是信号问题了,加焊触摸芯片 无效,

有点开始怀疑自己,然后在论坛搜索思路,发现有个通病问题是 m1 脚位 于是打开电路图,pcb图,找到触摸芯片的m1脚 打阻值,发现m2阻值700多
而m1 无阻值,果然是通病。那就找个 最近的点飞线吧,找来找去,发现 u2403  这芯片在铁框下面啊。。。如果在那里飞线就有要指甲刀了,

那在找另一个点吧 ,CPU旁边的螺丝住边上有个点pp2405

那就飞线到这个点 ,而且比较近,比较方便。。。在主板上找到该点 刮开,实物图如下

刮开后 发现是一个长点,测阻值 450左右,但有时测到,有时测不到,仔细再测一下,发现前端末端居然断了。。。
那就上了点锡浆,焊住吧

然后 在返回测量 触摸芯片的m1脚 ,阻值正常了450左右 ,焊回原来的触摸芯片,装机测试ok ,至此维修完毕!

谢谢各位的观看!

网友:
纠正  6代是  m1  l1  不是 m2 ,。。。m2是空脚

网友A:
感觉会秀手机的都是大神

网友:
m1脚不都是在芯片紧边上断线的吧

网友B:
是同步信号引起的吧

网友:
这是六代机的通病,,

网友C:
原来小6代也有这毛病

网友:
我的神啊,楼主厉害!!!

网友D:
楼主拍照时,手机和显微镜没调好焦!

网友E:
我看了通病都是芯片脚位下面 断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同步信号引起的吧

U2402
MESON-A1     多点触摸芯片的同步信号  ?

网友F:
关键是手工才能玩游戏。

网友B:
虽然是通病手工不行也是白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是通病手工不行也是白搭

6代也有触摸通病?我感觉修这触摸供电正常更换或者重植后还是故障,第一想到的就是引脚阻值问题了

网友:
上面就是通病啊。楼主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楼主拍照时,手机和显微镜没调好焦!

只有 一个40倍放大镜。。。老板找事,不买件还要强修,我给他积攒起来,到最后 说落数落他

网友:
什么时候培训培训咱也得会修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只有 一个40倍放大镜。。。老板找事,不买件还要强修,我给他积攒起来,到最后 说落数落他

原来如此,这年头修手机没有体视显微镜根本干不了活儿,眼都看瞎了,原件越来越小!前些日子刚买了个sz3060.

网友:
这个实例值得我们去参考修机子

网友:
6代机重点查M1副触摸同步信号吧

网友:
6代居然还有触摸的通病

网友:
M1脚旁边就有一个点刮开接起来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会秀手机的都是大神

我知道你也会修  只不过太低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小6代也有这毛病

小6 的毛病不止这个  多了   失败之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看了通病都是芯片脚位下面 断线的!

是的  都是芯片下面断线  要拆下芯片在边上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关键是手工才能玩游戏。

手工玩游戏 ?  何解

网友:
都 是同步信号通病

网友(2017-02-28):
确实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