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笔记本 求助

楼主(2017-01-13):
请问这个电容我应该在哪儿找来替换,应该怎么测呢,我找了相同大小的换上好像不得行,要闪屏   求助。

网友A:
一开始是什么问题呀?你确定只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那就不是它的问题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是什么问题呀?你确定只是电容的问题?

一开始进水  弄好了  装的时候搞短路了,把屏线旁边的保险烧了,换保险的时候把电容给吹掉了,就是这么回事,我找了相同大小的更换,然后就是闪屏了。

网友:
是哪个电容,找参数相同啊

网友:
哪个电容 C4902???? 有个蛋蛋关系啊!

网友:
闪屏和那个电容没有一分钱关系

网友:
不换是什么故障现象呢?如何确定是它的问题?

网友:
不换屏幕点不亮  换了几分钟后闪屏

网友:
貌似闪屏和这个电容没啥关系,量一下LCDVDD电压正常不

网友:
屏上升压有问题,要换升压芯片或升压电容!

网友:
换屏就能好吧

网友:
这种电容 一般大小位置一样的就可以代换

闪屏可能和这个电容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在图纸搜索一下这个电容的型号   肯定还有不可能厂家就用一个这型号的电容,拆下来换上试试

网友:
1u10v1K和1U3V2K

网友:
电容你换待机3V的就可以,闪屏不一定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不是电容的问题,是不是电压不稳

网友:
是不是还有短路的地方没搞好

网友:
电容都是一样的大小一样就行了

网友:
呵呵 运气真好

网友:
什么故障啊

网友:
来自: 中国
屏供电的电容不要应该没什么问题,往前级查查看看供电稳定吗?

网友:
应该不是电容的问题吧

网友:
你这个问题几乎没人能解答啊!

网友:
你还是看看屏供电和亮度调节跟电容有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