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主板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7-01-14):
该主板有一个8m的flash芯片,但是架构框图中显示这个存储芯片是在PCH下的,而EC下并没有存储芯片,那是不是说EC脚位配置的程序是在NCPE885P内部呢

网友:
这个EC是内部自带程序的

网友:
刷吧 或者买剪板ec

网友:
G480 有一款 EC是9012 自带程序的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不过EC是9012,最初是插电按开关无反应换9012后插电后电源灯亮绿色了(换前是不会亮的)但按开关后电源灯却灭了, 电流无仼何变化.

网友:
某宝网几块钱一个

网友:
版号为G48G48L 11326-1M,重刷8M程序,更换EC故障一样。关键还是在S5_ENABLE 信号上,开启待机电压。出现3秒后3.3v和5v待机掉电了。

网友:
我这又另外分别找了两家各发一个Ec后今天下午安上后己OK明天烤机

网友:
自带程序的EC只能刷,或者淘一个

网友:
G480有两个版本

网友:
拿给我  肯定弄好  不开机 最好修  只要 图纸    图纸会 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