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2N68-LA开机掉电,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7-01-14):
同行送来一片HP M2N68-LA主板,同行描述:故障现像是触发掉电,有时可以显示HP LOGO就掉电,有时触发就掉电,偶尔可以过LOGO就掉电, 掉电后测试卡POST上的待机灯灭,但是可以再次触发,故障现像一样,反正不开机。

  同行说此板被修过,没有修好。同行走后,我拿到主板目测无明显焊过退迹,也无掉件,心中还算有点底。接上电源开机,测试卡直接0F,晕,这明显都不开机吗。更换CPU无果,测试CPU,内存,总线等供电都算正常,决定先刷下BIOS。好容易在论坛上下载好的BIOS刷上,故障一样。

  给同行打电话,他说他拿到主板也是不过CPU,晕。突然,心中一想,主板被人动过,会不会少跳线,或有有人使坏,找了片一样的主板,对比了一下,果真如此,BIOS上面的跳线被插错了。

这是正确的跳线方法,有人跳到从上往下数的第二排上了,跑线还原后,开机,果然可以走字了,但是刚刚一显HP LOGO就掉电了,故障现像与同行开始说的一样。

  不会不BIOS有问题,把备份的BIOS原还,故障一样。想想此板是华硕代工,华硕的主板822排阻爱坏,于是找到内存下的822排阻更换,果然有点效果,开机可以坚持数秒钟,但是不到十秒又掉电了。

后面又担心总线供电有问题,又把7120及一些相关的三级管或场管等全部更换都无果,最后取下北桥散热片,北桥是双桥合一的,是NV的桥片,型号:NVIDIA GeForce 6150SE nForce 430,直接上BGA,冷却后开机一切正常,此机修复。

最后,附上本机的BIOS,

希望大家给加点分 。加分又不扣你们的分、。加分才又动力来给大家写贴

HP M2N68-LA REV6.02.zip

网友A:
也就是说,到最后,还是加焊桥芯片得以治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到最后,还是加焊桥芯片得以治愈

哦  ,你老实回帖不加分。下次你发的我也不加分 。跟你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  ,你老实回帖不加分。下次你发的我也不加分 。跟你学的

哦,不客气的

网友:
AMD的主板好多不跑码都是加焊桥会好

网友:
看来楼主的帖子还没有到那种能让2楼加分的地步。2楼可是高手中的高手的

网友:
楼主 怎么加分啊

网友:
我们这里只要是涉及到BGA的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到最后,还是加焊桥芯片得以治愈

一看这个板号M2N~~~大家都懂的啦~~~~~~~~~

网友:
看来发贴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
NV单桥很容易虚焊

网友:
这种单桥的,其实桥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大河南的来加分了,你懂的,除了我,还有谁呢

网友:
谢谢分享 努力学习中

句容诚信电脑 -10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这个板子也有黄色的。我也有好几个板子直接是桥问题 有些加焊成功 有些就报废了

网友C:
你绝对他是缺分的人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绝对他是缺分的人吗

因为不像嘛,所以没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不像嘛,所以没加啦

哎呀 回错了  本来是想跟楼主说你不是缺分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  ,你老实回帖不加分。下次你发的我也不加分 。跟你学的

给你加分了 希望以后可以发一些有技术含量的帖子  加分不是问题 精华都有可能

网友:
AMD 北桥坏的多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给你加分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NV芯片组主板单桥确实易空焊,一加焊就收钱了

网友:
我只是来学些东西的!!

网友:
我又有一个这样的主板USB全都不好用  阻值都正常!没研究

网友:
有点乱,我不怎么明白呀

网友D:
这块板我修的最多的就是内存槽边上那个排阻和加焊桥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块板我修的最多的就是内存槽边上那个排阻和加焊桥好的

看的多了 长见识

网友E:
这款主板一般都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款主板一般都南桥问题

没看到是2和1的桥

网友F:
这个板子还是会返修  惠普这个这边加焊的就没有用过一个月保修期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板子还是会返修  惠普这个这边加焊的就没有用过一个月保修期

我不知道...

网友:
记得NV双桥台机主板是2006年生产的,当时见过北桥空焊的确实多。主要原因是从有铅向无铅转变的产品吧。

网友(2017-02-16):
引用 网友G:
高分,,,,,,,,,

你是谁 你这高分 ,分在那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