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OMPAQ511维修掉电问题

楼主(2017-01-14):
你好,楼主,你把0欧的电阻拆了,用1K的电阻飞到哪里去了?其工作原理是什么?这样做显卡的供电和PG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
你这是在搞什么呢?看不明白

网友:
看不明白  表达什么

网友:
你好,楼主,你把0欧的电阻拆了,用1K的电阻飞到哪里去了?其工作原理是什么?这样做显卡的供电和PG是怎么产生的???

这是为谁呢  求助说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