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t2208

楼主(2017-01-14):
显示器不显示 换了高压板电源板 驱动板还是不亮
不显示

网友:
那有可能是屏里面的问题,是LCD还是LED?
外接灯管亮不亮呢?用高压条测试下屏幕灯管亮不亮

网友:
能正常开关机不,如果不能,那驱动板有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