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80c CPU没锁紧导致报警

楼主(2017-01-14):
接客户机器  不显示 报警  滴    滴滴滴    滴滴滴    滴  1短 3短  3短 1短   以为是内存的问题  换了不管用  折腾半天搞不定   打算把散热器拆了 测一下cpu供电  突然发现cpu的锁紧装置 只锁了一半   果断锁到位  然后亮了
没什么技术含量   待机电流0.026  开机1.2左右报警    不知道其他同型号的电脑是否有这种情况。

网友A:
可能是CPU的么些脚位接触不好导致,最有可能是内存的脚位

网友:
是inte还是AMD的

网友B:
有遇到过一次,也是联想的机子,什么型号就不记得了

网友:
走运了    ,这钱好赚

网友:
这应该是客户自己拆来清灰导致的。遇到很多了。一抱来客户就说自己拆过装回去不亮了。然后跟我说师傅,这个小问题。我一般都假装这测测那测测。然后告诉他问题大发了。价格一般都能报的高

网友:
运气真好。好多时候客户自己都会拆装 但是装起来不亮了

网友:
CPU 没接触好 会报警 第一次听说!长知识了!

网友:
没锁紧什么报错都有可能,显卡,内存等都是和u通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遇到过一次,也是联想的机子,什么型号就不记得了

应该是INTEL的

网友:
CPU是Intel的  3代i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CPU的么些脚位接触不好导致,最有可能是内存的脚位

有道理   膜拜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以后得多加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