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灯条闪一下,内屏显示,刷完程序成这了?

楼主(2017-01-14):
三星灯条闪一下,内屏显示,刷完程序成这了?附加上图片,是不是等条坏了,怎么会坏的这么有规律?看显示屏下方任务栏

网友:
灯条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A:
闪一下的时候画面正常吗?

网友:
可能是有一组灯条电压没有

网友:
肯定灯条坏了

网友:
LED背光的,明显就有一组灯不亮啦

网友:
这灯条明显是坏了,,,

网友:
这明显是背光问题!!

网友:
这个是LED灯条坏了的现象!

网友:
重新刷过BIOS试试,也有可能是灯条供电那一块的问题

网友:
灯条坏了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闪一下的时候画面正常吗?

正常,内屏显示,说明驱动问题正常,就剩下升压电路和灯条。之前发过一篇帖子,这是恒流电压,总共有4组,一会把灯的线须换下看灯管的亮灯位置变不

网友:
下面这灯条,看着就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内屏显示,说明驱动问题正常,就剩下升压电路和灯条。之前发过一篇帖子,这是恒流电压,总共有4组 ...

直接换LED套件,无论是灯管还是高压,这两个问题都能解决

网友:
灯条坏了啊

网友:
恭喜你中招了,就是你刷坏的

网友:
这种我碰到过 是笔记本的屏  我的是屏的供电 断了一根线

网友:
灯条的问题,不用怀疑了

网友:
灯条一部分亮 一部分没亮

网友:
直接换LED套件,无论是灯管还是高压,这两个问题都能解决

网友:
刷了不合适的程序引起的,先刷个正确的程序看看,不行就只有拆屏了。三星刷程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最好是官网软件升级。

网友:
LED灯条坏了

网友:
多半是缺一组电给灯条吧。或者灯条坏了。改个通用,简单方便。

网友:
看看你原来的接口是否松动,要么就是灯条有一组坏了

网友:
楼主之后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