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给客户装系统 客户拿回去不认自己的键盘鼠标

楼主(2017-01-14):
最近给客户装系统 客户拿回去不认自己的键盘鼠标 。在我这装的时候 键盘鼠标都能正常 他拿回去插上他自己的键盘鼠标 就显示搜索不到键盘鼠标的驱动 ,什么原因?

网友:
我装系统的u盘 是3.0的 难道是U盘的问题 但是这种问题是个别情况啊  难道是我系统镜像的问题? 哎 搞不懂!!了

网友:
用驱动人生,在外设里面可以自动安装键盘鼠标驱动的。

网友:
和U盘没关系。可能是系统有什么问题,自动安装硬件的功能停用了吗

网友:
。。我想知道 键盘鼠标不识别 怎么 装和用驱动精灵?

网友:
鼠标键盘 一般都是自动打驱动的吧~

网友:
在我店里 装完都好使 回去插他的不好使。。。